[求助] 片外LDO这样的相位裕度能用吗。

楼主(2024-11-04):
大佬们,这个LDO从0mA到1mA裕度差那么大,低于45°,能流片吗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个这样子,流完寄了

网友A:
负载切换一下99%起振

网友:
把封装模型带上,杂散电感电容都带上,跑后仿,多跑一些case,上下电,负载跳变,电源跳变,仿真没问题就可以流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切换一下99%起振

做了负载跳变也没起振呀

网友:
看一下pvt吧 多跑些corner

网友:
不行就挂点负载,稳定多耗点电。然后就像上面说的,多跑跑仿真,也看看Gain margin。我一般PVT能有35就认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