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仿真报错求解

楼主(2024-11-04):
在做仿真的时候遇到了这个报错,导致没办法进行,求问怎么解决啊?
ERROR (WIA-1175): Cannot plot waveform signals because no waveform data is available for plotting.
One of the possible reasons can be that 'Save' check box for these signals are not selected in the Outputs Setup pane. Ensure that these check boxes are selected before you run the simulation.

网友:
它给的猜测检查了么?
然后就是看看确实仿真成功了么?自己点Results Browser可以找到波形plot么?

网友:
可能是你后来修改了schematic,导致plot的信号名字找不到了

网友:
make sure you set this in file .cdsinit :
envSetVal("adexl.plotting" "plotScalarExpressions" 'boolean t)

or

your simulation is still running while you are trying to plot

网友A(2025-01-06):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5-07-25):
引用 网友A: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

同遇到该问题,尝试了不少方法没有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遇到该问题,尝试了不少方法没有解决

我最后发现是内存太少了,清一点内存就能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