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

楼主(2024-11-04):
请教个问题, pg 网表格式如下:
    SEU_NR2_L50 (.A (n100) ,.B (n5) ,
   .VSS (DVSS) .VDD (DVDD)  .VBN (DVSS) .VBP (DVDD) );这里存在换行,我怎么在存在换行的情况下用perl,匹配到SEU_NR2_L50 然后将.VBN (DVSS) .VBP (DVDD)全部删除呢? 用perl的while语句

网友A:
/// AI:

use strict;
use warnings;

my $content = <<'END';
SEU_NR2_L50 (.A (n100) ,.B (n5) ,
   .VSS (DVSS) .VDD (DVDD)  .VBN (DVSS) .VBP (DVDD) );
END

# 匹配 SEU_NR2_L50 开始的部分,并删除 .VBN 和 .VBP 相关的内容
$content =~ s/SEU_NR2_L50\s*\((.*?)(\.VBN\s*\(DVSS\)\s*\.VBP\s*\(DVDD\)\s*)(.*?)\)/SEU_NR2_L50 ($1$3)/s;

print $cont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AI:

use strict;

谢谢回复,这个是网表文件比较大,有办法读入这个网表再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是网表文件比较大,有办法读入这个网表再操作吗?

随便找个AI问下,答案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AI问下,答案很多

已经搞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