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个PMOS 如何匹配

楼主(2024-11-04):
一般,layout中对输入对管做匹配比较容易,但是,对于需要匹配的4个MOS管,该如何匹配设计呢?
比如,4个PMOS(单个MOS:W/L=5/0.5, m=2),此时,如何匹配?是否有相关的资料?或者,可否有一些建议,谢谢。

网友:
DDABBADD
DDBAABDD
这样也行

网友:
用的哪个工艺? 匹配不是做对称或者交叉,而是考虑影响匹配的因素,并且正确处理消除这些因素引起的失配。一般看design rule, 会讲这个工艺下影响器件匹配的因素和解决办法。 常见的PSE OSE LOD WPE等

网友A:
dummy AABBCCDD dummy,这样应该就行吧。

网友(2025-05-02):
引用 网友A:
dummy AABBCCDD dummy,这样应该就行吧。

3楼的感觉更加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