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QRC提取extracted view

楼主(2024-11-04):
大佬们,求助下fab只提供了ict文件,在提取extracted view时需要extract.rule和extract.trp这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要怎么获取到呢,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会,跪求大佬们传授下经验

网友(2025-01-15):
按道理工艺库里面会有,我的库里面就有,你这个少文件

网友:
很多工艺都qrc提取都有问题

网友A:
extract view 不是必须的, 大多数时候有netlist就够了, 能问一下为什么你需要 extract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extract view 不是必须的, 大多数时候有netlist就够了, 能问一下为什么你需要 extract view? ...

电路要求要提取extview,netlist说不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