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小白:这种情况M5和M7可以源漏合并吗,或者是说把他们放在同一个Ring上

楼主(2024-11-04):
(图片)

网友:
可以的,这种情况共用源漏很常见

网友A:
可以的,做差分对的时候这样可以省很多面积

网友:
of course,this is cas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做差分对的时候这样可以省很多面积

这是电流镜

网友A:
我的意思的,做大型差分对的layout时候,源漏共用合并很常见,对于面积和一致性都很有好处,电流镜当然也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的,做大型差分对的layout时候,源漏共用合并很常见,对于面积和一致性都很有好处,电流镜当然也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