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8ee工艺库MIM_ckt电容lvs问题

楼主(2024-11-04):
就是我使用smic18ee工艺库的mime2r的电容,版图中也是显示mime2r,可是当我跑LVS的时候,显示原理图和版图中的电容不匹配。请问这是PDK的问题吗

网友A:
schematic里面改成mime2r_ckt

楼主:
引用 网友A:
schematic里面改成mime2r_ckt

我把原理图的mime2r改成了mime2r_ckt,DRC能够通过,但是LVS显示下面的错误,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LVS command file 查一下

网友B:
打开Layout ----->calibre ---> Setup--->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  填入 /path/to/empty_subckt.sp   文件可以在 LVS rule file目录下找找

然后在去验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Layout ----->calibre ---> Setup--->Netlist Export----->include File  填入 /path/to/empty_subckt. ...

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

.SUBCKT rhrpo_3t_ckt PLUS MINUS SUB
.ENDS
***************************************
.SUBCKT mime2r_ckt n2 n1
.ENDS
***************************************
.SUBCKT pipe2r_ckt n2 n1
.ENDS
***************************************
.SUBCKT pvar18e2r_ckt PLUS MINUS
.ENDS
***************************************

网友C:
看看库里是不是有两种mim,它俩层次是不是不同,软件识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库里是不是有两种mim,它俩层次是不是不同,软件识别错了

就两个电容,但是mime2r和mime2r_ckt有区别吗,我看版图都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但是不知道哪里错了

那是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带ckt一般是电路用来仿真的器件类型,而版图上两种确实是一样的,但还是要电路和版图对应起来

网友D(2025-01-21):
我的电路和版图都是mime2r电容,为什么lvs验证显示识别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电路和版图都是mime2r电容,为什么lvs验证显示识别不到呢?

看我另外一个帖子,上面有解答。

网友(2025-12-07):
老铁改成功了吗,我也是这个文件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