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帮忙看一下版图LVS的错误

楼主(2024-11-04):
Error:    Instances of different types or subtypes were matched.

LAYOUT CELL NAME:         folded_cascode
SOURCE CELL NAME:         folded_cascode

--------------------------------------------------------------------------------------------------------------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37        22    *

Instances:         78        12    *    MN (4 pins)
                    36         9    *    MP (4 pins)
                     2         1    *    C (2 pins)
                    19         4    *    R (2 pins)
                ------    ------
Total Inst:       135        26

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5         5

Nets:              16        16

Instances:          4         4         MN (4 pins)
                     5         5         MP (4 pins)
                     1         1         C (2 pins)
                     4         4         R (2 pins)
                     1         1         _smn2b (5 pins)
                     3         3         _smn2v (4 pins)
                     2         2         _smp2v (4 pins)
                ------    ------
Total Inst:        20        20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CORRECT OBJECTS
**************************************************************************************************************

LEGEND:
-------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
                                 INCORRECT INSTANCES

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

  1    R0(29.887,-66.901)  R(RHRPO)                              RR4  R(rhrpo)
         bad component subtype

--------------------------------------------------------------------------------------------------------------

  2    R1(29.887,-35.390)  R(RHRPO)                              RR5  R(rhrpo)
         bad component subtype

--------------------------------------------------------------------------------------------------------------

  3    R14(50.340,-65.941)  R(RHRPO)                             RR3  R(rhrpo)
         bad component subtype

--------------------------------------------------------------------------------------------------------------

  4    R17(95.544,-46.401)  R(RHRPO)                             RR1  R(rhrpo)
         bad component subtype

--------------------------------------------------------------------------------------------------------------

  5    C20(105.199,-61.558)  C(MIM)                              CC1  C(mim)
         bad component subtype

--------------------------------------------------------------------------------------------------------------

  6    M25(84.441,-31.625)  MP(P18)                              MPM12  MP(p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7    M32(78.466,-66.405)  MN(N18)                              MNM37  MN(n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8    X47/M0(82.651,-43.014)  MN(N18)                           MNM20  MN(n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9    X48/M0(79.261,-25.305)  MP(P18)                           MPM13  MP(p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0    X49/M0(81.081,-25.305)  MP(P18)                           MPM14  MP(p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1    X50/M0(77.721,-32.125)  MP(P18)                           MPM11  MP(p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2    X51/M0(81.081,-32.125)  MP(P18)                           MPM10  MP(p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3    X56/M0(61.891,-52.785)  MN(N18)                           MNM24  MN(n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4    X57/M0(80.831,-52.785)  MN(N18)                           MNM23  MN(n18)
         bad component subtype

--------------------------------------------------------------------------------------------------------------

15    (_smn2v)                                                  (_smn2v)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X53/M0(80.831,-42.994)  MN(N18)                           MNM21  MN(n18)
         X55/M0(82.831,-50.578)  MN(N18)                           MNM17  MN(n18)

--------------------------------------------------------------------------------------------------------------

16    (_smn2v)                                                  (_smn2v)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X52/M0(79.511,-42.994)  MN(N18)                           MNM22  MN(n18)
         X54/M0(77.511,-50.578)  MN(N18)                           MNM18  MN(n18)

--------------------------------------------------------------------------------------------------------------

17    (_smp2v)                                                  (_smp2v)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M21(54.669,-33.125)  MP(P18)                              MPM0  MP(p18)
         X70/M0(58.208,-24.450)  MP(P18)                           MPM3  MP(p18)

--------------------------------------------------------------------------------------------------------------

18    (_smp2v)                                                  (_smp2v)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M23(60.029,-33.125)  MP(P18)                              MPM1  MP(p18)
         X71/M0(60.029,-24.450)  MP(P18)                           MPM2  MP(p18)

--------------------------------------------------------------------------------------------------------------

19    (_smn2v)                                                  (_smn2v)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M27(54.919,-43.930)  MN(N18)                              MNM2  MN(n18)
         M29(58.369,-48.825)  MN(N18)                              MNM0  MN(n18)

--------------------------------------------------------------------------------------------------------------

20    (_smn2b)                                                  (_smn2b)
         bad component subtype

       Devices:
         M30(59.779,-43.930)  MN(N18)                              MNM3  MN(n18)
         X68/M0(53.509,-45.870)  MN(N18)                           MNM1  MN(n18)

网友:
Nets:              37        22    *

网友:
版图大写,电路小写,改下大小写设置

网友(点评):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en.....这么多bad component subtype,器件提取期间就出了错误了,感觉不是大小写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我把版图器件换了一遍,最后好了

网友:
衬底不对哇,看看是不是漏了层次

网友:
看着连线都没连完,先检查bulk电位有没有接上吧,都接上了就检查一下不同类型器件放在一块了导致器件识别不对,

网友:
bad component subtype感觉是识别层出了问题,看看是不是layermap没加

网友:
看起来是器件名字大小写的问题, 可以检查一下网表提取的subckt文档

网友:
推荐发下LVS里提示错误的相关器件版图和电路图,还有ring和剖面图的相关信息

网友:
大小写问题建议在rule找到 layout/schematic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