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测试杂散异常求助

楼主(2024-11-04):
中心频点520MHz,type_II型电荷泵锁相环芯片测试结果,如图所示,有非常多的杂散成分。参考频率2MHz,外部采用32M的无源晶振,在片内通过一个可编程的输入分频器实现16分频得到2MHz参考信号给PLL,输出发现667KHz左右及其整数倍1.334M、2.001M、2.668M处有很高的杂散。(而且很奇怪在有些频点杂散在333KHz及其倍数处)还有就是在16MHz频偏处的杂散也很大。找不到原因,不知道333KHz和667KHz的来源是什么,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或者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补充这个芯片是整数PLL

网友A:
如果是参考杂散减小带宽有用,也可能是电源被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参考杂散减小带宽有用,也可能是电源被干扰了。

就是不是参考杂散,所以很奇怪,电源干扰能准确干扰到333KHz这种频率吗

网友B:
你可以确认一下pll是否锁定,目前来看是失锁的状态导致的杂散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确认一下pll是否锁定,目前来看是失锁的状态导致的杂散出错

把span打小PLL是锁定的状态,测了相位噪声和杂散,就是杂散比较多

网友C:
你拿啥供电的啊?LDO还是DC-DC?可以先用稳压源看一下,像是电源上的杂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啥供电的啊?LDO还是DC-DC?可以先用稳压源看一下,像是电源上的杂散

外部LDO芯片供电的,请问稳压源是指LDO芯片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外部LDO芯片供电的,请问稳压源是指LDO芯片吗?

外部稳压源,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稳压源,仪器

好的,我了解一下,不过好奇怪为什么杂散这么巧是在333KHz呢?电源的不应该是随机出现在近载波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稳压源,仪器

还有想问一下,LDO对于PLL/VCO测试来说性能还不够吗?

网友D:
你的参考频率比较小啊,带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参考频率比较小啊,带宽多少?

参考2M,带宽100k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参考频率比较小啊,带宽多少?

大佬,为什么参考频率比较小,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通过配置参考分频器和电荷泵增益提高参考频率到8M也有这种现象是为什么呢?

网友E:
2M,16M有杂散合理,分别来自参考和晶振。333kHz,如果内部没有2MHz 3分频,那还是有其它干扰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16M有杂散合理,分别来自参考和晶振。333kHz,如果内部没有2MHz 3分频,那还是有其它干扰源。 ...

对,目前就是找不到这个干扰源,在某个频点他又没有这个杂散,其他频点就有,很奇怪

网友F:
建议检查电源,原来我用是德的电源测试频谱,会有一个固定的60K频率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检查电源,原来我用是德的电源测试频谱,会有一个固定的60K频率谐波

请问后面在呢么解决的呢?电源经过一个片外的LDO给进来的,请问怎么测试定位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G(2024-12-23):
请问解决了吗,我测试的时候也出现了相似问题,我是在205k频偏有杂散,请问楼主确实是供电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解决了吗,我测试的时候也出现了相似问题,我是在205k频偏有杂散,请问楼主确实是供电的问题吗? ...

应该不是电源,用了很好的电源和LDO还是有,我们怀疑是后级PA的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源,用了很好的电源和LDO还是有,我们怀疑是后级PA的影响

喔喔,我的可能是电源问题,我用了直流稳压电源以后没有这个205k的杂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