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了解这个电路原理吗

楼主(2024-11-04):
不知道大家伙儿能看到吗
论文中的图4、图5被我截图出来了
图4是放大器+共模反馈电路
图5是恒定gm偏置电路,我不理解图5的区域①是干嘛的,区域①中五个晶体管栅极连接是什么作用,另外VCM、VBP、VBN之间是什么关系,都是恒定值吗

Peiyuan Wan 等 - 2010 - A 5.8-mW, 20-MHz, 4th-order programmable elliptic filter.pdf

楼主:
额,这个论文下载是要信元吗,我该怎么设置不用信元直接下载

楼主:
大神教教我吧

网友A:
栅极连一起就是提高等效长度啊,vcm vpb  vnb这些都是等效固定偏置啊

网友B:
M19 电流从 M1 复制,M13 电流从 M12 复制。M14~M18 图 20.35 显示了一种方法,其中以相同宽度串联连接的 MOSFET 及其栅极连接在一起,其行为就像单个 MOSFET 一样,其长度为各个 MOSFET 的长度之和。

网友C:
fig5 的part1是偏置电路,用多个MOS串联,增大等效L,作用是利用小的电流,抬高VBN(假设两路电流1:1,那么VBN是不是比M19的gate电压高?)

网友:
基础太差,还是先吃透教材再看论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g5 的part1是偏置电路,用多个MOS串联,增大等效L,作用是利用小的电流,抬高VBN(假设两路电流1:1,那 ...

对,是这样,这周我去仿真了这个电路,VBN的值是大于M19栅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栅极连一起就是提高等效长度啊,vcm vpb  vnb这些都是等效固定偏置啊

谢谢大神,vcm还是有点不大懂,figure 5中的M9是二极管连接用作电阻,但M9的栅漏端接着figure4中的M5,M9不就相当于断开了吗,那vcm怎么通过恒定电流得到固定偏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M19 电流从 M1 复制,M13 电流从 M12 复制。M14~M18 图 20.35 显示了一种方法,其中以相同宽度串联连接的 M ...

谢谢大神,vcm还是有点不大懂,figure 5中的M9是二极管连接用作电阻,但M9的栅漏端接着figure4中的M5,M9不就相当于断开了吗,那vcm怎么通过恒定电流得到固定偏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vcm还是有点不大懂,figure 5中的M9是二极管连接用作电阻,但M9的栅漏端接着figure4中的M5,M9 ...

并没有接M5 接的M15 ,VCM  只是一个固定的偏置,共模反馈在图四中右边的运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没有接M5 接的M15 ,VCM  只是一个固定的偏置,共模反馈在图四中右边的运放实现
...

是M15,漏打了,VCM是固定偏置,作为参考电压与双端输出的电压进行比较,但这个VCM这个固定偏置应该是等于图5中M9的源电压,按图4、图5的连接关系,M9应该不起作用才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M15,漏打了,VCM是固定偏置,作为参考电压与双端输出的电压进行比较,但这个VCM这个固定偏置应该是等 ...

作用其实挺简单的,你实际仿真一下就知道了,相当于给图四右边的gate 通过M9二极管提供一个偏压,相当于一个大的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其实挺简单的,你实际仿真一下就知道了,相当于给图四右边的gate 通过M9二极管提供一个偏压,相当于 ...

谢谢大神,当时我应该仿过,但当时尺寸我给错了,后面没改了,也不知道结果咋样,后面应该也不做椭圆滤波器了,用不到存储器里面,课题得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