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帮忙解释下,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4-11-05):
BEOL: 11 | INLINE (WB) | VERTICAL (C_Orientation) | NMOB

网友:
代表 后端工艺线,它是半导体器件制造中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涉及在已经用器件图案化的晶圆上沉积金属互连层。这个过程将单个器件(如晶体管、电容器和电阻器)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集成电路 (IC)

网友:
VERTICAL (C_Orientation) 通常指的是布局中的垂直方向。当一个元素或容器设置为垂直方向时,其子元素按自上而下的顺序排列。

网友:
1 METAL OPTION的代号是11,design rule中应该有表格可以查询的
2 pad的排布方式是INLINE
3 CHIP的poly方向
4 sealring的选择,NMOB应该是narrow,对应的是WMOB(w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