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时域内白噪声源的VerilogA建模

楼主(2024-11-05):
由于电路仿真需要引入一个时域噪声源,可惜Cadence的内建库里面没有现成的时域噪声源。经查阅发现,可用Verilog A来创建时域噪声源。
-------------------------------------------------------------------------------------------------

// VerilogA for test, vwhite, veriloga

`include "constants.vams"
`include "disciplines.vams"

module vwhite(out);
output out;
electrical out;
parameter period = 1.0;
parameter amplitude = 1.0;
parameter offset = 0;
parameter seed_nummer = 100;
parameter adjust_factor = 10000000;
real x, y;
        analog begin
                @(timer(0,period))
                x = $dist_normal(seed_nummer,offset,adjust_factor);
                V(out)<+transition(x/(adjust_factor)*amplitude,0);
        end

endmodule

-------------------------------------------------------------------------------------------------
其中period为采样周期;
offset为白噪声源幅度的平均值;
seed_nummer为用于指定随机数生成时所用算法开始的整数值,如果使用相同的seed_nummer,则每次生成的随机数都相同;
adjust_factor为noise取值可能性的数量,越大波形越接近真实白噪声源;
amplitude为噪声在时域内的幅度,x经过归一化后与amplitude相乘得到最终噪声。

楼主:
波形图与相应参数

波形

波形

参数

参数

网友A:
verilogA有现成的白噪声函数,直接调用一下就行了,一句话的事儿,哪用得着这么费劲,white_noise

网友:
写的挺好,关于这个可以写一个1/f的噪声么

网友(2025-01-24):
引用 网友A:
verilogA有现成的白噪声函数,直接调用一下就行了,一句话的事儿,哪用得着这么费劲,white_noise ...

可是手册里说white_noise函数只在小信号分析有效,tran时无效,不是吗?

网友:
您好,请问您知道怎么写一个可以用在tran仿真里的1/f噪声的模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