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MOS管栅极多晶硅是非晶形式吗?

楼主(2024-11-05):
拉扎维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中。在Page 8 Chapter 2.1.2 MOSFET Structure中 注释到1Polysilicon is silicon in amorphous (non crystal) form.

MOS管栅极用多晶硅制造,它是非晶形似。但是多晶硅不是取向各异的晶体吗?

网友:
对的呀,栅氧上长不出单晶的,单晶应该是需要晶核才能长成

网友:
都说了多晶硅,怎么又非晶呢?白马非马?

网友:
晶体分为三种,单晶、多晶、非晶,载流子迁移速度依次降低。这里写非晶,不太懂....有的工艺是先沉积非晶,加热让非晶转换为多晶

网友(2025-04-24):
先进制程,用多晶硅形成Dual双栅结构,沉积的Metal Gate上主要是为了调节功函数,且一般都需要重参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