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M3、M4这两个管子进入亚阈值区,电流变小,负反馈为什么不稳定了

楼主(2024-11-05):
原来的电路是图1,管子都在饱和区,现在想M3、M4工作在亚阈值区,修改电路后如图2,电流变小了,为什么这时的负反馈不能稳定的工作了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A:
电流大幅度减少,意味着gm减少了。
把环路增益表达式列出来,就明白了。
改进的电路给环路增益添加了gm2*Rs2*gm6/gm5一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幅度减少,意味着gm减少了。
把环路增益表达式列出来,就明白了。
改进的电路给环路增益添加了gm2*Rs ...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
请问这个图出自哪篇论文呀?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