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时候 Index索引数值都是如何确定的

楼主(2024-11-05):
K库时候 Index索引数值都是如何确定的,re-k时候可以直接用参考库的,那new 看时候如何确定呢。

网友(2025-03-03):
auto_index flow,给定全套库的min_slew/max_slew/min_load 去推max_load ,至于中间索引值,则有多种方法学,liberate默认是log应该,默认生成17个点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