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跑pt的时候psw 的pin 报错导致退出session(PTE-097)

楼主(2024-11-05):
做低功耗 跑pt遇到这个报错导致退出 session, 报错的时间节点是 kill functional path / 反标 时 , 报错的点是 power switch 的out pin , 报错类型是 PTE-097 , 工具版本是  prime/S-2021.06-SP1  prime/S-2021.06-SP5  。
power switch 是2输入2输出的,数量8w+ (数量6w+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怀疑是数量的问题,但是这个数量是基于em情况调整的结果,不能减少。

如果设disable timing 可以避免这个报错正常跑,对pr来说没有问题,但是会导致无法进行rush current。

有没有大佬遇见过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
或者好心人提供一些建议

,

网友A:
你给psw设disable timing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psw设disable timing呢

是可以让pt正常跑, 但是ele那边就不能跑检查上电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