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uid Gurad Ring求助

楼主(2024-11-05):
小弟在进行某项目时,想使用Fluid Gurad Ring,在PDK管理员处安装完毕后,回到自己这边发现无法使用

画出来的图形是这样的,然后找到管理员帮忙开了所有的pdk读和执行的权限,依然无法使用,重启virtuoso还是无法使用
查看CIW窗口报错如下:
1.点击Fluid Guard Ring报错

2.在layout窗口画线报错

求大神帮忙看看什么原因导致的,万分感谢!

楼主:
补充一下,在pdk管理员那边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ring实际就是PDK,你需要在PDK库里边创建,也就是说,你在创建的时候 你必须要拥有PDK库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