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作为钳位功能时是不是不需要工作在饱和区

楼主(2024-11-05):
作为带隙中的钳位,这个放大器似乎不是工作在饱和区,以前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现在想起来询问一下

网友:
没有放大功能,请问怎么钳位,增益越大越准,增益越小越不准,当增益没有的时候就不能钳位了啊

网友:
这里箝位的是A/B两点的电压,使其相等

网友A:
有可能是B点电输入电压<Vth,亚阈值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B点电输入电压<Vth,亚阈值区了

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话可以起到钳位作用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话可以起到钳位作用 是这样吗

理论上是要饱和区好些,不过你看到钳位了,应该不影响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要饱和区好些,不过你看到钳位了,应该不影响功能了

那就理解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