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启动+编译过程很慢

楼主(2024-11-05):
个人虚拟机装了个VCS,启动过程+编译过程很慢,哪位大佬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
版本信息: scl: 2021, vcs: 2022
自己试着通过如下命令编译了一个简单的半加器的verilog代码,开始到结束耗时3min左右,比较慢。

已采取的方法如下,但是速度还是比较慢。(在别的环境测试同一个文件,启动+编译仅需1秒钟,不知道环境如何设置的)
修改/etc/hosts,加入下面一些行
127.0.0.1       srv1.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2.updates.synopsys.com
127.0.0.1       srv1.sw.synopsys.com
127.0.0.1       srv2.sw.synopsys.com
127.0.0.1       srv3.sw.synopsys.com

*清空/etc/resolv.conf,防止进行域名解释。

运行命令:

  1. vcs -R half_adder.v

代码如下:

`timescale 1ns / 1ps
module half_adder (
    input A,
    input B,
    output Sum,
    output Carry
);
    assign Sum = A ^ B;
    assign Carry = A & B;
endmodule

网友:
同问,请教大佬,synopsys相关软件check time太长,做了与楼主相同措施,也只是把check time从30s压到10s,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压到1s以下?

网友A:
我知道原因

网友B:
建议直接把 /etc/resolv.conf文件内容去掉试试,因为现在工具还会继续check ipv6.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大佬有没有,求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有新的工具吗?同求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同问!!! 2020版本的VCS,4s仿真一个pattern, 2022版本的vcs需要4min,有大佬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大佬解决了吗?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D:
如果不用虚拟机,用真机,还会慢吗?

网友:
你们内网用的新版本是公司买的吗?网上找不到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比对了下,23版的比18版的慢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比对了下,23版的比18版的慢了很多

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虚拟机,用真机,还会慢吗?

试了,真机与虚拟机速度一样的

网友:
我的很奇怪,联网1~2秒就可以;断网要10s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你好!请教下,什么样的格式是正确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直接把 /etc/resolv.conf文件内容去掉试试,因为现在工具还会继续check ipv6.

是的,清空了后还是慢,有人说是license格式问题,但不知道哪种格式是正确的。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C:
换licence生成工具,license格式原因

大佬?能否帮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2025-04-22):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原因

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如何优化?

网友:
简而言之,是主机名的问题。
使用虚拟机安装REHL/CentOS/RockyLinux/AlmaLinux等操作系统过程中修改默认的主机名localhost.localdomain为其他的名称,这个名称不会被同步到/etc/hosts,需要我们手动修改这个文件,将localhost.localdomain替换为当前的主机名。

网友F:
This issue is not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of the /etc/hosts file.
The reason the new version runs more slowly is because it performs additional checks and uses a more complex algorithm.
It also logs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urrently running software, license status, and checkouts to the vendor over the network.
Therefore, modifying the /etc/hosts file as a workaround does not fundamentally resolve the issue.
Furthermore, when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all server-related information — such as user ID, software version, execution time, and the feature name requested for checkout — is shared.
Thus, the workaround of modifying the /etc/hosts file is risky and does not free you from slow checkouts.
The solution is very simple and accessible to anyone, but it does require some effort.
All you need is the ability to write and debug a simple shell script.
If you would like a ready-made batch file, I can share it in exchange for something I need.

网友G:
引用 网友F:
This issue is not related to the contents of the /etc/hosts file.
The reason the new version runs mo ...

can you provide further instructions? thants in advance

网友F:
引用 网友G:
can you provide further instructions? thants in advance

U need to below two functions

A : l_pubkey_verify
B : scl_lc_checkout

You need to fetch functions A and B.
Since 32-bit binaries have too many inconsistencies, only 64-bit binaries should be considered for this process.
Before using the tools, set the user shell environment variable VCS_TARGET_ARCH to linux64.
Within the VCS installation directory, generate a list of ELF 64-bit binaries.
For each binary in the list, use dasm to generate assembly code.
From the generated ***/XX/VVV/AAA.dasm files, locate functions A and B and extract about 100 bytes (approximately 15 lines) starting from the function entry point.
Save this extracted assembly to a file.
From the extracted dasm code, generate a single-line string that contains only the binary instruction codes.
Even if you extract the same number of lines (e.g., 15 lines), the length of the binary string m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actual instructions, since the instruction lengths are different.
Adjust the extraction to get approximately 100 bytes of binary code to make their lengths reasonably consistent.
Sort the resulting binary strings. You will typically find about three unique patterns among them.
For example, suppose you extract a pattern like this:
41574989cf41564589c6415541544189d455534889fb4881ec08010000488b87980200004889742418be140000004c894c2410488b80f01c0000488ba8300600

And you want to replace it with:

31c0c389cf41564589c6415541544189d455534889fb4881ec08010000488b87980200004889742418be140000004c894c2410488b80f01c0000488ba8300600

Create a replacement pattern file using the syntax for the sfk tool. You can find the exact syntax by searching for how to use sfk replace -bylist.
Assuming your replacement pattern file is named replace.pat, use the following command to apply the patch:
sfk replace -bylist replace.pat -nowarn -yes -dir install_directory

There are four unique patterns for each of function A and B.
So, prepare replace_A.pat and replace_B.pat files respectively, and run:

sfk replace -bylist replace_A.pat -nowarn -yes -dir install_directory
sfk replace -bylist replace_B.pat -nowarn -yes -dir install_directory

This is not only VCS but all other S family.

网友H(2025-07-30):
引用 网友F:
U need to below two functions

A : l_pubkey_verify

Hello, may I ask if I can understand that what you mentioned above is already included in the following operations?
>> pubkey_verify -y
>> synopsys_checksum -y

网友F:
引用 网友H:
Hello, may I ask if I can understand that what you mentioned above is already included in the fol ...

No…
It only works in versions before 2024.09.
Starting from version 2024.09, these two commands are no longer valid.
This means you need to use a custom build to find the pattern.

网友:
引用 网友F:
No…It only works in versions before 2024.09.
Starting from version 2024.09, these two commands a ...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I am currently using the 2023.12 version. I have used the following commands, but I find that every time I start it, it is very slow, taking more than 10 minutes. The license check is completed quickly. Could you please give some suggestions/solutions for this issue?
>> pubkey_verify -y
>> synopsys_checksum -y

网友:
怎么解,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5-08-29):
我的vcs2023.12是完全卡住结束不了,生成不了simv
查看进程,有时是vcselab卡住有时是vcs1卡住,大家是一样的现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