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插入冗余通孔后出现DRC EFP报错

楼主(2024-11-05):
在做TSMC28工艺ICC后端,最后用insert_zrt_redundant_vias指令插入冗余通孔后用calibre检查DRC,出现这种EFP.VIAx.S.3的错误(不插冗余通孔就不会有EFP错误)

这是DRC手册上对这条rule的描述,似乎是冗余通孔和原来的通孔之间距离过近导致的,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2025-04-29):
您好,最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