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给新人些建议

楼主(2024-11-05):
本人双非硕研二,在公司实习,做模拟IC设计,是做反向的,但是电路整理之类的整理不到一块,只会一对一连线,将器件连接在一起,也不怎么会分析,我承认自己基础很差,所以求助,有什么视频或者书可以帮助更好的理解电路,学习些知识。

网友:
反向除非能自己理解电路才能学到东西,如果做正向,创造性更多,

网友A:
积累的模块电路知识太少了就会这样,这时得多看文章,至少得了解这类芯片这个模块的传统结构长什么样子,不然一一连线,连起来也看不懂是做什么的,自然就不知道哪个管子该放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累的模块电路知识太少了就会这样,这时得多看文章,至少得了解这类芯片这个模块的传统结构长什么样子,不 ...

是的,但是现在看的硕士论文中的欠压、过压之类的模块,感觉传统的结构,对现在反向TI的项目还是有些成效甚微,或许是看的文献太少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现在看的硕士论文中的欠压、过压之类的模块,感觉传统的结构,对现在反向TI的项目还是有些成效 ...

驱动?成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成电的吗

双非硕...

网友B:
双飞硕  做IC设计,没人带一下麽

网友:
重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飞硕  做IC设计,没人带一下麽

公司有人带,但是也不能时时刻刻问人家,所以想着自己下班后学习学习,基础太差了

网友C:
任意找一本模电圣经把书翻几遍,如果能掌握个七八成,就算没有项目经验也可以横着走了。检验标准就是每一章后面的习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任意找一本模电圣经把书翻几遍,如果能掌握个七八成,就算没有项目经验也可以横着走了。检验标准就是每一章 ...

感谢

网友D:
反向整理电路的话,首先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电路结构,例如   电流镜,带隙,各种模集书上出现的放大器。你只有知道了这些基本结构你才能在整理电路的时候知道哪些管子该怎么摆,其次在连线的时候也要考虑猜一猜这跟信号可能是啥信号,猜不对也没关系,就是要在积累错误改正错误中不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向整理电路的话,首先你要知道一些基本的电路结构,例如   电流镜,带隙,各种模集书上出现的放大器。你 ...

感谢

网友(2025-02-21):
兄弟在哪实习呢 我和你境况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