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foled cascode讨论

楼主(2024-11-05):
小弟初学想复刻一篇文章的folded cascode两级运放,但是电路有点复杂看不明白。不懂哪个是第一级哪个是第二级,而且我只有180nm库可用可以想请问可以复刻出来吗?文章为A low power, charge-sensitive preamplifier integrated  with a silicon nanowire biosensor,Abhiroop Bhattacharjee1, and Kavindra Kandpal2。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大概思路。

网友A:
左边是第一级,中间是第二级,右边是偏置,180nm电压是1.8V吧,你就用1.8V电源,但是管子宽长比要按照比例调一下了

网友B:
这个电路图画的复杂,你把input pair上面那两个2u/90n的管子移到中间那一级就是最直观的Folded Cascode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画的复杂,你把input pair上面那两个2u/90n的管子移到中间那一级就是最直观的Folded Cascode结构 ...

好的 谢谢 我重绘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第一级,中间是第二级,右边是偏置,180nm电压是1.8V吧,你就用1.8V电源,但是管子宽长比要按照比例 ...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