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3级反相器构成的ring amp闭环工作时候vcm为什么不会飘?

楼主(2024-11-05):
ring amp电路结构如下。

静态下:
将其首尾相接成闭环状态,发现此时vin=vout=vdd/2(偏离不到1mV),A和B会偏离vdd/2一点,都是固定电平。我理解的是,这些电平取决于每一级反相器rout的分压。但是当我print出第三级反向器(PM3和NM3)的rout,发现P和N管的rout并不是完全相等的,那是如何得到这个vdd/2的固定电平呢?每个节点的静态电平取决于什么呢?

工作放大时:
给闭环环路施加一个阶跃信号(先rst,将amp首尾接vcm),发现ring amp内部的节点即A和B点,最终都会收敛到上述的静态电平下,我知道闭环是存在负反馈,但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负反馈能让悬空的A和B点,在响应结束后回到静态时的电平呢?还是说因为其它的原因

想请教各位,能否解答我的疑惑,谢谢!!!

楼主:
或者说,反相器工作的时候,就一定会在trip point这个dc值上工作吗?实际工作时,反相器P和N的充放电,会影响这个dc电平吗

网友(2025-04-27):
虽然也不懂这个问题,但是想问楼主,有把这个自偏置结构的三级调整参数到合适的工作区域吗?我用这个结构,第二级和第三级工作区域一直没办法匹配,要么第二级在线性区、第三级在亚阈区,要么两者都在饱和区,总是在增益和稳定性之间不匹配,不知道楼主能否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