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学习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11-05):
如果用理想电流源给运放偏置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是启动电路的原因,为什么在高于17摄氏度的时候Vref又变成了正常的1.28V,还是说需要单独给运放搭建偏置,如果需要启动电路来使得Vp点下降,是否需要精确的设计启动电路来让Vp点的电压精确下降到945mv,还是说只需要它下降到两路具有电流产生即可,还有就是那个BIAS电流在开始几乎没有电流产生,这应该是带隙没有工作,M6,M5处于截止状态,但是后面突然升高到40ua又缓慢下降,这是为什么?,本人初学模拟,深知理论和实验结合才能有利可图,但是在实际搭电路过程中,彷佛感觉到一股无形的阻力,让我的理论知识跟实际搭建联系不起来,不知道怎么分析。望各位大神,给一点建议,该如何学习,在此先谢过诸位。

传统运放

传统运放

折叠

折叠

仿真

仿真

网友A:
你现在只是dc仿真,只要启动电路那里没有开那么不用考虑启动电路,dc仿真有问题,你就要考虑你的管子的尺寸设计的是否合理,
另 运放的 vp接有电阻的那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只是dc仿真,只要启动电路那里没有开那么不用考虑启动电路,dc仿真有问题,你就要考虑你的管子的尺寸 ...

这个VIN就是正反馈,我只是标错了

网友:
M41和M42那条支路电流是怎么确定的?
M50和M49那条支路电流是通过M50复制的 但M42完全不是电流镜的configuration啊 是加了Label吗

网友:
看一下-40℃的静态工作点,那些管子不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