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instance view 求助

楼主(2024-11-05):
小弟不太清楚instance view中各种view是什么意思,应该什么时候用,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
从纯技术的角度,叫什么都行。但是按约定,用于原理图的符号图叫symbol,版图叫layout,其他各种用于仿真器的也有各自的名字。
layout调用哪个就是哪个。
技术上schematic调用什么无所谓,提网表时根据Switch View List和Stop View List来确定使用哪个view,是不是“最底层”单元了。
一般情况下,用作仿真器stop view的view内容无所谓,至少PIN需要保持一致。提取网表所需的信息一般不保存在view里,而是保存在CELL一级的CDF里(有那种靠View中存储的信息来提网表的方式,好像现在不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