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T6654低温漂低噪声宽电源的基准,结构框图看不明白

楼主(2024-11-05):
这里的两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输出端的两个bjt是什么作用,以及LS8为什么要差分输出,有大佬能看懂可以解释一下吗,感谢回复!!
数据手册:LT6654 (Rev. I)

楼主:
我也觉得是推挽共射极输出

网友A:
差分输出?你是指两个VOUT出去,这个不是差分输出吧,只是提供remote feedback接法,减小走线误差,负载处的电压会更准确,PNP NPN是推挽输出,slew rate比较好,双向压摆率大

网友B:
推挽输出,能够source和sink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出?你是指两个VOUT出去,这个不是差分输出吧,只是提供remote feedback接法,减小走线误差,负载处 ...

谢谢回复,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输出,能够source和sink电流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