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 mos管的选择问题

楼主(2024-11-05):
LDO的输入电源电压是1.8v--3.3v,那么请问我在ldo中使用的mos管,应该是3.3v,2.5v还是1.8v规格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有可能需要3.3V和1.8V管子混用吧,或者用native管,1.8V的输入电压对于3.3V管子来说还是有点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需要3.3V和1.8V管子混用吧,或者用native管,1.8V的输入电压对于3.3V管子来说还是有点低了 ...

谢谢回复,请问如果用1.8v的电源电压来设计误差放大器,管子选用的是耐压值3.3v,会出现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网友B:
输出管只能用3.3V的,运放管子看有没有耐压问题,一般保险起见也是只用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管只能用3.3V的,运放管子看有没有耐压问题,一般保险起见也是只用3.3V的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
vds vgs vgd设计好,2.5V 也没有问题

网友:
用3.3V管子,如果EN信号没有来,管子是需要耐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请问如果用1.8v的电源电压来设计误差放大器,管子选用的是耐压值3.3v,会出现什么不好的后果吗 ...

主要是vth的问题,3.3V mos的vth比1.8v mos的大,设计起来复杂一些,特别要注意PVT

网友(2025-03-31):
用3.3V的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