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simulink 建模中的PSD分析

楼主(2024-11-06):
大佬们、前辈们、师兄们!本人第一次接触sigma—delta adc,对于这个PSD功率谱密度不是很懂,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看,去分析,请问大佬们可以讲解下嘛,或者分享个书籍资料名称啥的,我自己去学习,都可以!

网友A:
不是大佬,但DSM首推understanding那本吧

网友:
主要看,整形效果以及谐波情况,能否与NTF对应,如果有噪声以及其它非理想因素,就要注意噪底情况,书籍的话,就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其实初学我还是觉得找几篇硕士论文,对着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大佬,但DSM首推understanding那本吧

谢谢您!这就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