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一个S参数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4-11-06):
求助各位大佬,电路差分输入,输出到Vout上,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仿真S参数呀

楼主:
顶顶,谢谢各位大佬回复

网友A:
port1的内阻设置为Rs*2,port2的内阻设置为Rl,仿真SP就是这个电路的S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1的内阻设置为Rs*2,port2的内阻设置为Rl,仿真SP就是这个电路的S参数了

嗷嗷,是port1和port2分别替换(Vin+、Vin-)和RL吗,这样替换的话会影响差分信号的输入吗?

网友A:
论文上面的vin和Rs对应的就是输入port的源和内阻,Rl对应的输出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文上面的vin和Rs对应的就是输入port的源和内阻,Rl对应的输出port

感谢!那我这样子仿S参数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我这样子仿S参数对吗

你的输出那干嘛还要再并联一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