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DA PCIE AXI控制器root模式使用求助

楼主(2024-11-06):
有没有大佬使用过PLDA的XpressRICH-AXI Controller IP控制器root模式,怎么才能读写ep的配置空间?

网友A:
用过。
一、写rc的SubBus#、SecBus#、PriBus#
     1.写偏移地址14’h1018,写入32’h00010100 (sub1、sec1、pri0)

二、读盛科交换芯片ep的device id和vendor id
    1.PCIE_CFGNUM寄存器,偏移地址14’h140,写入32’h0100(bus1,device0, function0)
    2.读偏移地址14’h1000,核实读到的ep的device id和vendor id是否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
一、写rc的SubBus#、SecBus#、PriBus#
     1.写偏移地址14’h1018,写入32’h00010100 (sub1、sec1 ...

我试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