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ocess_dft_specification这一步出现如下的问题

楼主(2024-11-06):
下图是报的错和PAD的库文件,是库的问题吗?

楼主:
我是用read_cell_library读取的这个库,库是工艺厂给的,这几个JTAG口也通过set_attribute_value设好了,不太明白应该怎么改,怀疑是库的问题

网友(点评):
可以用open_visu 打开gui看一下你的这个port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把io库使用tessent转换为tessent可以识别的tcelllib,从图片上来看,你的pad上缺少让tessent知道功能的信息,例如PAD,括号里应该有pad_pad_io,具体看bscan手册pad_cell_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