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把变成cell的过孔替换回工艺库的过孔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11-06):
作用:如题,把因为数据导出再导入或者hierarchy复制变成了独立cell的过孔(如附图)一键替换回工艺库的过孔。

环境:只适用于IC51
用法:在CIW窗口load ReplaceCellViaToTechVia_51.il,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F7或者ReplaceCellViaToTechVia()调用。

IC51的工艺库过孔以symbolic view的方式存在于工艺库下,脚本需要根据工艺库中过孔cell的名字做对应修改。lpp也一样。

目前这个脚本只是处理当前cell view,有空了再写一个直接从当前层替换到最底层的。

879 Bytes, 下载次数: 100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能出一个618可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出一个618可用的吗

可以自己试试写一个,思路是差不多的

网友:
来个617的呗嘻嘻嘻嘻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viacell orient不是R0, 而是R90或RX之类,从坐标获取numX numY作为Rows和columns会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viacell orient不是R0, 而是R90或RX之类,从坐标获取numX numY作为Rows和columns会匹配 ...

只要没改默认参数(pitch、enclosure)之类的是匹配的,因为orient有被记录下来在生成的时候再赋予

网友(2025-08-17):
我在你的基础上改进,加上enclosure,但是ic51里,enclosure的参数名是什么?我尝试了layer1Enc、Layer1Enc、这些都不对,有大佬知道ic51的enclosure参数名是什么吗?我用的是umc110eeprom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