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bist 面积优化

楼主(2024-11-06):
请教一下大佬们,tessent 做完mbist面积增大很多,有什么办法能优化mbist增加的面积吗?

网友:
Mbist 确实会对 Design 面积有较大的增加,因此在 memory 占比较大的 Design 中要有相应的面积开销预算。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手段可以优化面积,比如把 Mbist 的比较器放在 controller 里面而不是 interface 里,让多个 memory 共用一个比较器;在绕线、功耗等允许的条件下,尽量减少 controller 的数量;在时序可以收敛的情况下,不要去加 pipeline 等等!在 Tessent Mbist 手册里有介绍各种设置对面积和性能的影响,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