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x_eco_timing是怎么看到timing 情况的?

楼主(2024-11-06):
请教下大佬,pt里面的fix_eco_timing 是怎么看到timing 情况的?

网友A:
没用过pt的timing eco工具,只用过xtop,应该工作原理大差不差。
工具的input大概就是pt output出来的report,具体来说的话就是每条path在不同corner下的slack值;
比如这条path有setup violation,他需要通过size cell或者换LVT等方式减少这段path的delay,在这个过程中工具会评估这条path在hold上有没有足够的slack margin。

网友B(2025-03-06):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pt的timing eco工具,只用过xtop,应该工作原理大差不差。
工具的input大概就是pt output出来的repor ...

大佬能不能帮忙问下XTop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和不好用的地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不能帮忙问下XTop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用和不好用的地方?谢谢

不是大佬0.0 好用的地方就是很简单,命令都是很符合表达逻辑的英文短语,不好用的地方暂时发现的就是容易出现双击的bug之类的吧,整体上应该和dmsa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