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模块级布局布线电源和地在哪设置

楼主(2024-11-06):
需要布局的是一个数模混合芯片中的数字部分,不存在pad部分,但是数字部分又需要电源和地,所以这个电源和地是在什么部分实现呢,是在RTL代码中加入VDD、VSS这两个IO么,但是不经过任何逻辑。应该是只需要这两个IO给power ring供电吧。还是有别的办法。

是在这个指令发现问题的:synthesize_fp_rail  -nets {VDD VSS} -voltage_supply 1.32 -synthesize_power_plan -power_budget 350 -pad_masters { pv0i pvdi }
发现我根本没有power pad,还想查看IR drop图,结果也没有。

还有数模混合芯片,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直接走线连接可以么,我记得看过pad有隔离的作用,但是项目又没有pad ip。

楼主:
是在data setup阶段添加VDD VSS的吧,看到文章写到:·读入管脚约束文件(逻辑网表中无physical only cells,如P/G pad cells VDD VSS、CORNER等,需要手动创建)

ICC_SHELL创建PAD/PIN的command为:set_pad/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那么如果我是个数模混合芯片的话,切数字部分是被模拟包裹的话,是不是应该用set_pin_physical_constraints。

楼主:
set_port_location "data_in[31]" -layer_name M4 -layer_area { 0 0 1.52 5 } -coordinate {500 3195.0}
应该是用这个约束来约束port的位置吧

楼主: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create_ports top
应该是这个指令创建的port VDD VSS,但是使用set_port_location约束VDD的位置的时候,又找不到VDD port,但是又可以get_port VDD。
求助,晕了。

楼主:
使用create_fp_virtual_pad -nets VDD -point {0 130},create_fp_virtual_pad -nets VSS -point {0 220}可以创建虚拟的电源地pad,可以查看IR drop图了。
电源在core的左边,所以右边的IR drop比较大,max处为236mv。core的供电为1.8v,STD在库里规定的工作电压为1.62v,所以236mv的压降应该不会影响芯片的工作吧。
但是使用create_fp_virtual_pad只是创建虚拟的pad吧,所以该怎么在物理上添加一个供电。

楼主:
route_otp后的拥塞大部分发生在port和power ring之间,这个拥塞是可以忽略的么,还是说power ring的宽度太大了,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25-01-23):
哥,请问现在有解决方案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请问现在有解决方案了吗

我目前是:
derive_pg_connection -power_net {VDD} -ground_net {VSS} -power_pin {VDD} -ground_pin {VSS} -create_port top

可以在{0,0}位置创建VDD VSS的port,属性是inout

然后给他们创建物理位置
create_terminal -name "VDD" -layer ME3 -bbox {0.054 185 0.754 185.7} -port VDD
create_terminal -name "VSS" -layer ME3 -bbox {0.054 175 0.754 175.7} -port VSS

最后自己手动连线,连到power ring上。

我不确定这样做对不对,不对您可以纠正一下。

网友B(2025-06-04):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是怎样手动连线把VDD VSS的port连到power ring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是怎样手动连线把VDD VSS的port连到power ring上的? ...

ICC中如何手动连线,加via?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