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线性电路的大信号分析除了瞬态仿真还能看什么?

楼主(2024-11-06):
问题由来——做线性电路设计,调整电路某处参数后,电路输出眼图变差

问题分析——常用的小信号仿真手段AC(增益、带宽、峰化、群延迟)、THD(从低频到高频如1G~10G)相比调整前电路的结果都没有太大差别,因此考虑可能是因为电路大信号表现不能通过这些小信号分析体现

提出问题——线性电路的大信号分析除了瞬态仿真还能看什么?以前看到有用PAC仿真来看电路处理大摆幅输入信号性能的。
本人对PSS、PAC一系列仿真没有过深入研究,这种PSS+PAC周期性仿真能和大摆幅输入信号建立联系么?或者有别的更合适的仿真(除瞬态TRAN仿真以外),能体现电路处理大摆幅输入信号能力?
求高人指点

调整前眼图

调整前眼图

调整后眼图

调整后眼图

网友A:
pss 仿真也是大信号仿真,好像还有还有tstb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 仿真也是大信号仿真,好像还有还有tstb

那比如以PSS仿真设置界面来看,要设置的量都是频率的量,它和输入信号摆幅的联系在哪呢?

是不是PSS仿真需要在TestBench里设置输入源,输入源的信号摆幅自己进行设置,所以实际上PSS类似瞬态仿真这样子?(没仿真过PSS,纯属猜测哈)
进一步比如说,我电路的带宽是从100k~50GHz,PSS要进行怎样的设置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比如以PSS仿真设置界面来看,要设置的量都是频率的量,它和输入信号摆幅的联系在哪呢?

是不是PSS仿真 ...

根据电路中的激励源自动计算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路中的激励源自动计算即可

我的激励源是50G PRBS(PAM4),带宽100k~50G,这种高线性电路适合使用PSS类的仿真进行分析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激励源是50G PRBS(PAM4),带宽100k~50G,这种高线性电路适合使用PSS类的仿真进行分析么?
...

不知道,这个一般是用来做周期稳定性分析的,你这都50G,不知道这个贷款100K 算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