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 task

楼主(2024-11-06):
我想编写task,按照位宽输出01010或者101010序列来验证寄存器的读写,在编写第一个task的时候,用了一点递归,发现报这种错,有没有大佬帮我看看

网友A:
兄弟,你这错误太低级了。你定义的是task,而你却按function来调用,错误编译器已经告诉你了。task的返回值应写在括号中,跟你定义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错误太低级了。你定义的是task,而你却按function来调用,错误编译器已经告诉你了。task的返回值 ...

哦哦,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

不客气,多练练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