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SAR ADC 转换时序判断

楼主(2024-11-06):
在设计SAR ADC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采样完成后,在hold阶段 P路电容与N路电容上级板应该接什么极性;

第一种情况:P路与N路都接VREF,将电荷转移至比较器两端进行比较,此时Qp=-VINP+VREF,Qn=-VINN+VREF,通过比较器判断高位的0与1,并逐次逼近;这种比较的波形会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比如输入为VREF时,QP恒定,而Qn逐次递减;

第二种情况:P路接VREF,N路接GND,电荷转移到比较器时,Qp=-VINP+VREF,Qn=-VINN,这时会出现有一端电平为负值的情况,也不正确;

请问如何设置保持电平,能使QP/QN能输出类似于下图在一个Vcm上对称变化的波形?

网友A:
差分,或者引入VCM,或者split c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或者引入VCM,或者split cap。

引入VCM确实可以;但最好采样时想下级板接地,这个split cap如果引入Lee的自校准好像不太方便,不然也想用;

单单引入VCM好像还不够,这个VCM要等于VREF,VREF=4.096V,可能过大了;

在转换时,通过MSB/LSB分别接VREF与GND可以引入0.5*VREF,再配合VCM,才能达到-VINP+VREF或者-VINN+VREF的效果;

网友B:
接Vcm,Vcm的数值一般是1/2Vre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Vcm,Vcm的数值一般是1/2Vref

VCM可以接0.5*VREF,然后保持状态上级板需不需要接一半GND,一半VREF?

网友B:
引用 楼主:
VCM可以接0.5*VREF,然后保持状态上级板需不需要接一半GND,一半VREF?

我说的就是保持状态上级版接Vcm,因为你是下极板采样,所以比较的时候改变的也是接入下极板的电压,所以比较开始的时候上级版的电压就都从Vcm开始变,所以最终呈现出的结果就是上级版电压在Vcm两侧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保持状态上级版接Vcm,因为你是下极板采样,所以比较的时候改变的也是接入下极板的电压,所以比 ...

好的,明白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