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比较器输入端

楼主(2024-11-06):
目前在设计一款温度传感器,在设计SAR ADC中的比较器时,由于比较器是和感温模块连接的,但是感温模块的输出不能直接接入比较器输入端,想问一下,关于比较器的输入采用单端基准和差动基准有什么区别啊,以及什么是单端基准,什么是差动基准啊

网友:
没看过这种叫法。猜测差动基准可能是指的参考电压是差分的,单端基准可能是指参考电压是单端的。是否直接接比较器输入,要看被测信号输出阻抗,有效信号和无用信号的的输出范围和频率。

楼主:
请问这里“是否直接接比较器输入,要看被测信号输出阻抗,有效信号和无用信号的的输出范围和频率”是为什么呢?关于参考电压这里我也不太清楚,请问他是怎样接入比较器的呢,我理解的比较器的工作原理是如下图这里,我实在是没弄明白为什么要有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