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power上外挂电容可以 抑制动态IR drop吗?

楼主(2024-11-06):
设计的模拟芯片,layout 上面power line画的太细了,导致power上动态IR drop太大。请问在电源上外挂电容有用吗?或者有其他解法吗?

网友:
外挂指在板子上挂吗?作用不大,封装芯片走线寄生太多了。不过可以尝试靠近芯片引脚放一个小电容,0.1nF到1nF之类的电容试试吧,聊胜于无

网友:
不同的decap电容根据esr以及电流的频率在不同频率区间有不同的效果。如果频率过高或者esr过大,电容没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