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仿真

楼主(2024-11-06):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nch3_dnw', during circuit read-in.
    ERROR (SFE-23):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14724: The instance `xd_dnw'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pwdnw'.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pwdnw', or define `pwdnw'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ERROR (SFE-23):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14725: The instance `xd_psub' is referencing an undefined model or subcircuit, `dnwpsub'. Either include the file containing the definition of `dnwpsub', or define `dnwpsub'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工艺库中没有这四个器件,在csc文件中搜索,在工艺角中加入dio_dnw
加入工艺角后直接爆炸,满屏error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pwdnw':`I1.M50.xd_dnw', in `nch3_dnw':`I1.M50', in `Dynamic_I_mirror_P_BIAS':`I1',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28: Model `I1.M50.xd_dnw.pwdnw_model': parameter `is': Unknown parameter `ddiois_pwdnw'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7.1225e-08*(1+ddiois_pwdnw)*(1+vstat_diois_pwdnw)'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28: Model `I1.M50.xd_dnw.pwdnw_model': parameter `isw': Unknown parameter `ddiois_pwdnw'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7.2e-14*(1+ddiois_pwdnw)*(1+vstat_diois_pwdnw)'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28: Model `I1.M50.xd_dnw.pwdnw_model': parameter `cjo': Unknown parameter `dcjo_pwdnw'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0.000571*(1+dcjo_pwdnw)*(1+vstat_cjo_pwdnw)'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28: Model `I1.M50.xd_dnw.pwdnw_model': parameter `cjsw': Unknown parameter `dcjsw_pwdnw'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4.61e-10*(1+dcjsw_pwdnw)*(1+vstat_cjsw_pwdnw)'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dnwpsub':`I1.M50.xd_psub', in `nch3_dnw':`I1.M50', in `Dynamic_I_mirror_P_BIAS':`I1', during hierarchy flattening.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00: Model `I1.M50.xd_psub.dnwpsub_model': parameter `is': Unknown parameter `ddiois_dnwpsub'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1.0634e-06*(1+ddiois_dnwpsub)*(1+vstat_diois_dnwpsub)'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00: Model `I1.M50.xd_psub.dnwpsub_model': parameter `isw': Unknown parameter `ddiois_dnwpsub'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2.25e-12*(1+ddiois_dnwpsub)*(1+vstat_diois_dnwpsub)'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00: Model `I1.M50.xd_psub.dnwpsub_model': parameter `cjo': Unknown parameter `dcjo_dnwpsub'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0.0001046*(1+dcjo_dnwpsub)*(1+vstat_cjo_dnwpsub)'
    ERROR (SFE-1999): "/opt/PDK/HH_110/HH110nm/Models/gf011lp.scs" 34300: Model `I1.M50.xd_psub.dnwpsub_model': parameter `cjsw': Unknown parameter `dcjsw_dnwpsub' has been specified in expression `8.15e-10*(1+dcjsw_dnwpsub)*(1+vstat_cjsw_dnwpsub)'

萌新小白,不知道怎么操作。工艺库的csc文件是只读的,没法编译,是不是厂家写错了,前面应该加+号

网友:
模型文件的语法并没错,nch3_dnw模型里面包含了两个diode而已。关键是你引用model文件不完整,所以造成很多未定义的参数。打开晶圆厂给你的PDK文档,里面看一下说明就知道需要在ADE-L中设置什么模型文件名就好了。乳沟你把所有文件一股脑都加上,说不定还会有重复定义参数的错误冒出来,所以最好老老实实读一下文档。

网友:
应该是工艺角加错了,dio_dnw, mos这些工艺角不是直接给你用的,看看文件开头的注释,会告诉你加哪些工艺角。

网友A:
我猜你工艺没装好,gf的工艺应该有完整的脚本支撑的,根本不需要你配置model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你工艺没装好,gf的工艺应该有完整的脚本支撑的,根本不需要你配置model file ...

服务器上装的,每次启动还要加pdk.csh,安装可能是有点问题,每次仿真都要选工艺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上装的,每次启动还要加pdk.csh,安装可能是有点问题,每次仿真都要选工艺角 ...

按照工艺文件里面的安装文档重装吧,gf的脚本是非常完整的,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帮你配好了,不需要手动调用任何设置的。

网友(2025-10-15):
文件不要改。你打开model library, 再多加一个scs文件,section选dio_tt_d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