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综合用的资源特别少怎么办

楼主(2024-11-07):
FPGA综合用的资源特别少怎么办?
检查了代码和define都没什么问题

网友:
资源少,频率高不是好事吗

网友:
module本来就小?逻辑不复杂或优化掉了很多,只要逻辑正确就没问题

网友:
逻辑功能正确不就行了,不行去schematic里面看下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