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SAR ADC的版图布局

楼主(2024-11-07):
想问下各位大佬们,如果现在全差分SAR ADC(采用电容DAC)是采用共质心布局的话,是 1、比较器两个端口的电容阵列分别共质心画好后再摆在一起
2、两个电容阵列可以直接共质心画在一起

应该用方案一还是二呢?
如果用方案一,那么在同一个芯片上氧化层厚度的变化会对两个电容阵列产生多大的影响呢,会出现不对称的情况吗?
如果是方案二,又该具体怎么布局去画呢?

网友:
方案一即可,全差分可以抵消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