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想问下用calibre跑lvllayout2这里的layout file2这里填什么啊

楼主(2024-11-07):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是因为我没勾选create xor file 那个是干啥的,不选就会报错

xor是异或运算的,相同为0,不同为1,比较版图不同点的,不选肯定报错啊

网友:
参照第一个啊

网友A:
填上一版的gds路径和TOP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填上一版的gds路径和TOP名

就是说没法同时从两个打开的版图抓取,只能先导出一个,然后一个抓取一个填写是吧,我还以为同时打开两个版图就都能抓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没法同时从两个打开的版图抓取,只能先导出一个,然后一个抓取一个填写是吧,我还以为同时打开两个 ...

可以同时抓取啊,只是layout file2要你自己指定一个名字,没法自动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同时抓取啊,只是layout file2要你自己指定一个名字,没法自动填

知道了,是因为我没勾选create xor file 那个是干啥的,不选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了,是因为我没勾选create xor file 那个是干啥的,不选就会报错

跑LVL这个选项是一定要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