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 PSS仿真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4-11-07):
比如AC仿真就是在电路DC工作点附近,从输入给单一频率的信号,计算输出信号的增益、相位等,扫频后就可以plot频段范围内的整体结果。
TRAN仿真和实际最为接近,首先电路稳定在DC工作点,然后输出实时随输入信号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PSS仿真的原理是什么呢?
是为了找电路在周期性信号输入条件下的DC工作点,所以PSS类似DC仿真?
以我熟悉的TIA(光Serdes)设计为例,电路里的AGC模块是要有高频信号输入,才能通过TRAN仿真体现真实的稳定工作状态的,纯DC仿真环路的工作点是不对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PSS仿真代替TRAN仿真来更快的找到AGC在高频信号输入时的DC工作点么?

以上都是本人粗浅的理解了,欢迎大佬指正。
另外在论坛里没找到PSS联系实应用的原理介绍,如果哪位有相关资料恳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
PSS 仿真也是先跑tran 仿真,当系统进入稳定状态后,观察电路中频率最低的激励源和其高次谐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