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是否需要外挂大电容的考虑

楼主(2024-11-07):
本人想设计一款LDO,需要满足带载100mA的电流,在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后,不知道对于这种量级的,在片外加电容和不加电容应该出于什么考虑好坏在哪里哪种LDO比较好设计一些

网友:
一般100mA这么大负载电流都是做片外的 片外挂一个大电容(通常在uF级) 将主极点放在输出端 稳定性比较好实现 因为负载电流这么大 功率管尺寸很大 gate capacitance也很大 如果做片内ldo瞬态会很差

网友:
100mA这么大的负载电流一般做片外ldo 片外挂一个大电容(通常在uF级)将主极点放在输出端 稳定性比较好实现 因为负载电流很大 功率管尺寸很大 gate capacitance也很大 用片内ldo瞬态会很差

网友:
100mA这么大的负载电流一般是片外ldo 片外挂一个大电容(通常在uF级)将主极点放在输出端 稳定性比较好实现 因为负载电流很大 功率管尺寸很大 gate capacitance也很大 用片内ldo瞬态会很差

网友:
片外片内都行吧 这个数量级

网友:
工程角度,允许用电容就加电容,简单好做耐用。  当然很多情况下不给外挂电容的机会。

网友:
100mA感觉片内的就行

网友:
100ma 有出PIN ?  如果有出pin   片外 mlcc cap , esr,
能出PIN 就  mlcc LDO .
没法出pin capless 100ma 可能须想..如何做 ?
A. 用内部 mos_cap , mimcap, pipcap 去拚大电容
B. 真的 capless design
  DFC  or  FVF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mA片内电容就能搞定

片内的话,能请教一下比较好点的LDO框架和片内电容一般做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