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使用PDK库时显示“No PDK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这个PDK还有救吗

楼主(2024-11-07):
应该是PDK库安装的哪个环节没选对,有问题,但是现在库已经安装完了,也能在library manager里显示,器件也能调用。但是就是每当启动virtuoso,打开电路或者版图时时就会提示No PDK installation information。请问各位大佬这个库还有救吗?怎么救啊……谢谢

楼主:
PDK库已经被加载到library Manager了,PDK在cds.lib中的定义没有问题。请问您说的check cds.lib还要检查哪一方面?谢谢

网友(2025-07-06):
我也是这样,破了,之前还能用,某个时候打开就不行了

网友A(2025-08-07):
你好哦,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2025-09-09):
引用 网友A:
你好哦,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你也有相同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