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二次谐波问题

楼主(2024-11-07):
大家好,目前在做自举开关,在进行fft仿真时,发现有很大的二次谐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fft的结果

fft的结果

网友A:
你这个时钟馈通了吧,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相互作用了感觉是,可以稍微减小一下接时钟的管子的尺寸试试

网友B:
你哪个是信号。。

网友:
你这哪儿是二次谐波,两个频率查了差不多10倍了,估计一个是信号(慢的),一个是采样时钟(快的),但是奇怪,你这个采样时钟的能量比信号还高,你的信号频率多少?采样时钟频率多少?

网友C:
一般考虑电路非对称性。或者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时钟馈通了吧,输入信号和时钟信号相互作用了感觉是,可以稍微减小一下接时钟的管子的尺寸试试 ...

好的,我试试看。目前在保持状态,开关的栅极确实与输入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哪个是信号。。

采样频率Fs=100Mhz,输入信号Fin=479/1024*100Mhz,前面那个低的信号f=Fs-2*Fin,为二次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考虑电路非对称性。或者把输入信号频率降低试试。

输入信号的频率降低确实是有用的,当降低到10M以下时,三阶谐波将比二阶谐波高一些,但是仍然有很明显的二阶谐波存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的频率降低确实是有用的,当降低到10M以下时,三阶谐波将比二阶谐波高一些,但是仍然有很明显的 ...

楼主电路里是否有一些寄生是非对称的呢?如果找到问题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吗,感觉这是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