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线时长是如何计算的?为什么一直在线 时长去不增加呢?

楼主(2024-11-07):
如题

网友A:
‌Discuz在线时间的计算方式‌主要依赖于用户的操作频率和系统设置。具体来说,Discuz的在线时间计算机制如下:

‌1、在线时间的计算‌:在线时间的计算是在用户的操作前提下,每5分钟计算一次。例如,如果用户在10:20进行操作(如刷新、回帖等),则在10:25时会自动计入5分钟的在线时间。只要每隔5分钟有一次论坛操作,相应的5分钟段就会计入在线时间;如果没有操作,则不计入‌1。

‌2、在线时间的更新‌:在线时间的更新频率是每12小时一次。更新规则是当前活动时间减去上次活动时间,如果大于12小时,则会更新在线时间‌1。

3‌、在线时间的显示‌:用户的在线时间是以分钟存储的,显示时是将总分钟数除以60,然后进行四舍五入。例如,32.4分钟会被四舍五入为32小时,而32.5分钟会被四舍五入为33小时‌1。

4‌、影响在线时间更新的因素‌:如果在线时间没有更新,可能是浏览器的缓存问题。清除缓存后通常可以解决问题。如果问题依旧存在,可能需要等待论坛缓存的更新‌1。

这些机制确保了Discuz论坛能够准确记录和显示用户的在线时间,同时提供了用户友好的界面和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cuz在线时间的计算方式‌主要依赖于用户的操作频率和系统设置。具体来说,Discuz的在线时间计算机制如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