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

楼主(2024-11-07):
ccs时序库的驱动模型和接受模型,是不是用来计算出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最后通过查找表来计算std cell的 delay?

网友A:
驱动模型和接受模型都是用来算input transitions的,还有wire延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模型和接受模型都是用来算input transitions的,还有wire延迟的

谢谢回复,那output load是怎么确定的呢?

网友A:
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前一级cell的输出经过连线驱动下一级cell的输入,前一级cell的输出可建立为驱动模型,后一级cell的输入电容被等效为接收模型(后一级cell内部的电容),后一级cell的输入input_transition是驱动模型,经过连线的RC网络+接收模型算出来的,output_load是连线的RC网络+接收模型等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模型是这样的,前一级cell的输出经过连线驱动下一级cell的输入,前一级cell的输出可建立为驱动模型,后 ...

谢谢回复,明白了。感觉跟nldm的方式是差不多的,无非计算的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的具体方式不一样。最终也是确定了input transition和output load来查找表 ,最后确定cell delay